金长城显示器1772ed无显示

楼主(2010-02-02):
金长城显示器1772ed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有300伏电容电压,变压器次级无输出,行输出短路
求维修思路,另外问一下
显示器故障怎样辨别是行输出故障短路引起的指示灯不亮还是电源故障呢

网友:
先断开行部分  接灯泡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看电源是什么结构的,如果是注入了行脉冲信号来控制电源的也要注意,行不工作电源也就不能工作了,一般情况下,取掉行脉冲电源去掉负载应该是有电压输出的,
     你已经查出行输出级短路那么首先把短路的地方找出来,(你别测到行输出变压器当短路。。)再线测量行管正常的时候是会测到行管是像短路状态,其实是好的,你的这个问题基本的维修思路在电源上,

网友:
行输出短路时会引起电源保护导致次级无输出,另行输出是通过二次电源供电。一般检查50V供电是否短路来区分,没有就是电源本身。

网友:
先把行电路供电断了再说

网友:
我把二次电源续流二极管拆掉开机有高压
续流二极管是好的
行管还是短路拆不拆都一样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二次电源开关管拆下来显示器电源灯就亮了
续流二极管线路板正向无穷大反向400、500欧

网友:
看行管有没有烧,烧了换了旱下高压包,其实我是新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推在沙滩上

网友:
行管没有烧,拆下行管线路板集电极对地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