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ASUS A8T/M好板子的帮忙测量一下一个参数

楼主(2010-02-02):
型号:A8T/M
请帮忙测量电感PL6301 (或者连接点PJP633)处的对地电阻,是+1.2VS_CORE
6100北桥的核心电压
我的板子二极管档测到的对地电阻是10欧

不知道是否短路

谢谢

网友:
把二极管摘下来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把PJP633 632断开 测试两端 判断到底是供电部分阻值低 还是芯片部分阻值低!
这个板子修过,但是阻值真的忘记了.....
不行给它个1.2V看看电流和北桥温度看看?

网友:
你把PJP633 632断开 测试两端 判断到底是供电部分阻值低 还是芯片部分阻值低!
这个板子修过,但是阻值真的忘记了.....
不行给它个1.2V看看电流和北桥温度看看?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断开过
是负载侧电阻偏低,只有10欧
也直接加过1.2V的电压,加上后电流0.3 北桥温度不是很高的

我也对比多台式机6100芯片的1.2V供电端,电阻在30多点

网友:
那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
版主如果确定是1.2V电压,那是低了,但如果是1.05V那对地值是正常的,我是对照A8J的,1.2V对地值是70欧

网友:
没看清楚,两个板不一样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