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硬盘固件是什么

楼主(2010-02-02):
很多次听到固件坏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固件什么东西,个人理解不是写的一部分软件在上面,如果是他写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可以把硬盘看做一台电脑,固件就是他的操作系统

网友:
谢谢这么精辟的形容,今天才了解到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 谢谢老郑 但是它是存放在什么位置。是盘片上上是闪存上

网友:
固件是在盘片上的,所以也有可能遇到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