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IBMT40P找不到声卡,发现不了声卡硬件

楼主(2010-02-02):
IBMT40P,不能发现声卡硬件,BIOS也恢复了出厂,仍然找不到声卡,我把
笔记本
拆了下来,看到声卡芯片是AD1981B,用风枪加焊了一下,无果。。。请问这故障是不是声卡的芯片坏了,如果是,可以用台式机主板上的声卡芯片来代换吗???
笔记本

网友:
最好还是找同样型号的芯片代换

网友:
声卡的主供电有不?查查阻值。再不行只能换南桥

网友:
查声卡工作条件,思路与前位老兄一样

网友:
集成声卡,先看看cmos设置中声卡是否打开,不过你恢复了出场设置,看看接口,然后考虑芯片

网友:
声卡芯片的电压,3.3V
找了50多片台式机主板,没有一块是这个芯片的,郁闷,晚上回家找找看,,,,

网友:
笔记本很多也是采用的这个 芯片啊。为什么要到台式机上找。

网友:
捡不到多为声卡损坏,查查供电先,要换也要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为什么不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供电时钟对不对,这些都查了就只能换个蕊片在装系统看能不能认上了,要是最后还是不行只能是杀桥了。

网友:
没搞定,还是花钱送修吧,花钱学习之……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很多品牌机 台式机主板也用这个芯片 DELL 的865 好像就是

网友:
排除掉系统软件原因后,若出现检测不到声卡,且同时伴有也检测不到内置MODEM的话(有时也出现检测不到网卡),就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声卡芯片坏了,另外南桥有空焊,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没记错的话
查1PIN供电、
11PIN阻值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主板上的问题!换一个声卡芯片,如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