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显卡容易坏吗

楼主(2010-02-02):
故障:接一台华硕z99s的机子。外接一切正常。接屏不显示。。且没有背光。。

拆机测得高压板没有开启电压。强行加3.3v电压有背光灯。但没有图像。可以排除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了。。休眠开关检测过了没有发现问题

请问:1:这是显卡坏了吗。显卡是独立8400的128m的。

2:屏坏也会这样子吧。记得华硕的屏是有码片的。如果屏坏了的话也不会开启显卡到高压板的开启电压。。]]、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AMD的U和NVIDIA的芯片组?

网友:
如果是的话加焊下北桥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发错地方了。望版主删除。。我这个是笔记本。是intel 的。。感谢楼上几位朋友。

网友:
我说呢都晕有点,台机那来的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