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鉴定日本白光FR803真伪

楼主(2010-02-02):
先谢谢大家,我做好了调温卡。我买的二手日本原装的FR803请大家帮我鉴定真伪,感谢感谢!

网友:
还有一张,我发现942焊台的电路板上有HKKO的标志,而这台上的没看到,就是在变压器上可以明确看到

网友:
PCB另一面的图怎么没有

网友:
那个PCB板的图片是错发的,我不可能把PCB板都拆下来

网友:
看不清楚
搞微距的拍

网友:
PCB图片是液晶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吧?

网友:
PCB 是真的

网友:
看不清楚,从用料上看应该是真的。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只是照片太糊了,实在看不大清,真假还是看工艺,细节的比如螺丝,板金件的整合度,还有PCB的工艺。不过哪个开关符合白光的习惯。因该是真的。

网友:
真货
做工和成色都不是一般的好
还当是个新的

网友:
鉴定完毕 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