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道名nf52m2主板,开机不显。已修复

楼主(2010-02-02):
本着先测供电,再时钟,再复位的原则,测各路mos管的工作状态,测得一个mos管的工作状态不正常,分析此管应该为单桥一路供电,D极3.19V ,G极1.44V,S极0.19V ,此mos管使用az358M控制,测得az358M的2、3脚均为0.19,3脚连着一个三极管w1a,这个三极管的B极连着另一个三极管s278E,分析这个组合起来应该起开关作用的,将w1a吹下,再次开机,mos管的S极输出变为1.22V,开机已经正常;不过开机之后无法关机,关机黑屏风扇依然在转,在废板上拆下一个1aM的管子,换上,开关都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晕哦 这只是来挣分数的

网友:
呵呵,之前换过lm358不行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对新手很有帮助的,也许在你看来这种故障实在是太小意思了
能反更换的管子电路再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电路大致应该是这样的,这两个三极管由桥进行控制,应该是在开机之后,桥发一个信号,使这个三极管w1a截止吧。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板子修完之后就让客户拿走了,没来得及照像,这些芯片在风扇架下面,把架子拆掉就能看到两个小三极管和az358M了,MOS不拆座也能看到

网友:
不错  我那次碰见一个关机黑屏后  风扇一直转得!  最后才看见CPU供电旁边有一个电感  烧掉了!  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因为什么!  那个电感就在CPU座与北桥之间!  现在还在疑惑因为什么呢!  就是想不明白 CPU与北桥   和关不住机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明显烧伤  我根本查不出来因为什么!

网友:
是经验就要学哦。。。

网友:
谢谢,请问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多少

网友:
主板问题对新手来说,换个MOS能修好也是一大进步,楼主维修经验对新手值得学习的是思路和正确判断故障点

网友:
这是啥东西啊
没看懂

网友:
学习就得学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小芝麻管  最容易忽略    我对MS的绿板不开机是深有体会

网友:
没理论是不行的   我想问下楼住  当你你测到MOS管大概是给北桥供电 S级只有0.19V  [理论上最少1.25V左右]你才知道这知道有问题是吗    那你为什么 吹 w1a  根据什么道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1、台式机主板上的mos管除非S级接地,一般正常工作时很少有S级电压无输出的,而且这个mos管在北桥附近,北桥缺一路供电。原因之一。
2、az358M我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资料,也看了定义,它的供电也正常,2脚、3脚都是0.19V,3脚去掉接的三极管,应该不影响到az358的工作,除非这个三极管导通,将3脚拉低。原因之二。
3、同时az358M我已换过,只能找外围的元件。
4、后来我想了一下,去掉接的三极管,使桥失去了对az358的控制,时序不对,故出现关机黑屏风扇转的问题。
二楼的哥们说我发这个为了分,呵呵,我没有反驳,一是交流,二真是为了分,我想努力努力,多争取点权限,论坛给了我们这样好的平台,总不能老发些“谢谢”类回复吧,我也想和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祝论坛办的越来越好,祝论坛的哥们姐们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