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Tforce 945p SE

楼主(2010-02-02):
这主板真的怪。。开机一切都正常。就是进系统在WINDOWS XP滚动条那里就死机。。硬盘灯一直亮着。重装系统。GHOST后一样在XP滚动那里停。。原装盘装也一样。。在滚动条那里。。内存换过。。硬盘换过3个。1个是SATA硬盘。?这样的问题大多是那里坏???或虚汗??
Windows

网友:
装个安装版看看行不, 不带驱动的

网友:
主机上有没有 插PCI的设备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一个 PCI网卡造成的

网友:
注意一下内存供电,在BIOS把所有外设先关掉再试一下

网友:
PCI没有硬件。。。显卡PCIEX16接口 GT7300显卡。。bios设置里我把LAN 声卡。USB全部关闭了。。安装过雨林木风纯净版。XP原装版。电脑城装机版不带驱动。。

网友:
```光驱换过吗?你GHOST完成后把光驱电源线拔掉试下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CPU或是在BIOS中设置一下L1,L2,如果还是如此,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七楼说的好像是正确的

网友:
更换下显卡试下

网友:
”硬盘灯一直亮着“,如果确定是问题出在主板上,估计是GB南桥。xp滚动条,是操作系统初始化硬件的阶段。

网友(2010-03-06):
应该是桥坏 了。。换个主板上去都OK了。。没办法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