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式机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有一块845的老板子 开机不加电 后来发现用吹风机在南桥上稍微加热一会 便可开机正常工作
求老师们给分析分析 是哪的原因

网友:
你那里现在多少度? 正常温度都是这样的话,先更换晶振,如果不行着有换桥了

网友:
热涨冷缩   应该有虚焊

网友:
就是正常室温 十七八 度

网友:
你量一下晶振上面有没有电压,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的确是晶振的事 更换完晶振  反复试了半天 好了  菜鸟阶级 版主的 维修功底很厉害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