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HP DV2000

楼主(2010-02-02):
hp dv2000 开机花屏,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拆开后,主板上BGA 下来侧OK ,可装上就听见有咔咔的声音,DV 2000 ,6000等系列在前面板上有触摸按键,手一碰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但此机器没有碰到按键就不定时的向,开始以为坐下系统就好了,但在BIOS 下也咔咔的向,面板已经从插多次,不接面板不向,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

网友:
楼主是不是开了卖克风加强了,把这个关了

网友:
卖克风加强不可能吧,进BIOS会也这样!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坏了?

网友:
按键板侧了 没问题呀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要不就重新做一下BGA了,会不会没有做好的原因。

网友:
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触摸板没有装好的原因吗?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装好。

网友:
是不是你装机的时候没有装得好哪里碰到触摸板了呢?

网友:
支持一楼的说法,  因为上次我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器。是麦克风加强引起的。一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就响,声音还特别大。于是坚持进了系统把麦克风关了就好了

网友:
我知道你们说的那种  我的是咔咔的声响,键盘会影响到 触控板吗?

网友:
键盘坏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装上之后有可能会有轻微的短路吧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台hp是有声响,的确是麦克风

网友:
楼主把麦拆了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嘛!如果还有那就是麦电路有漏电,还有就是其他电路的问题,和喇叭有关的都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客户没有太大要求,没有解决,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麦克的问题  关了就好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有局部的轻微短路现象吧,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1.喇叭线是不是没有插好啊!
2.键盘或是触控板的线没有插好啊!

网友:
LZ修好了上来说下,分享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上来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好了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麦的问题的话把麦的线不要插到主板上就可以试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