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突然增加电流

楼主(2010-02-02):
故障现象:

短接绿线风扇能转,各电压基本也算正常(有几个+12V空载时稍微大了点,在12.3左右,有的在12V稍微不到一点点)

这个时候,单独给+5V加那怕是1A的负载,电源就停止工作,给+12V单独加很小的负载也会停止工作

如果先给+5V加了1A的负载,再去短接绿线,有的电源能正常工作,而有的则不能

一般我修过的电源,我认为正常的电源,都是能在短接绿线后电源工作的时候,单独给某一路加额定值以下的负载,电源都能正常工作的

请教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么,这属于各个电源电路设计不同的正常现象,还是电源存在故障

手头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而且有的电源是能正常带主机工作的(有的没试过)

网友:
补充下,一般这种电源如果单独接个硬盘或者几个硬盘,短接绿线的话是能工作的

但是不能在电源工作的时候再额外增加负载,否则立刻停止工作(无任何输出电压),需要拔掉插头,并重新短接绿线才行

网友:
主要是想确定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

手头很多这样的电源不敢用----虽然看起来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个电源是这样的,冷机不带载,多开关几次后就可以正常使用
扔在一边不管了

网友:
各路重负载试验,如果没问题的话一般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各路输出的电容换掉,再换高压部分的电容,多数是电容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