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今天拿到一块945的主板 拿过来上加负载 时钟脚没有波形 时钟芯片加焊后波形出来了 但是 复位电压还是0.3V 正常也应该有1.2左右吧 我个人判断和CPU的供电芯片没有问题(因为有核心电压还有PWR GOD的电压) 还有PCI-E口有复位的跳变(说明南桥和IO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个人感觉加热北桥或是更换CPU脚坐 希望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
南北桥供电-DMI总线阻值-南北桥时钟
只有U座复位点没空焊就跟U座没有关系

网友:
有的板子不上CPU没有复位电压的

网友:
复位就是一个触发过程,PG是电源延迟复位,其它复位源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