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用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显示器高压坏了 我 把原来的高压部分全部把掉了 奇怪的事来了 等我把高压全部用烙铁铲平时 再次测量 12V变15V 3V变成5V   通用高压是12V 3.3V 怎么办

怎么把15V降到12V 5V降到3.3V  用电阻可以吗【多少O的】  还是直接不用改 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带负载降不降的下来不如果能降下来直接改就可以了,不过你用你的那铲子铲之前有没测过原来是多高,如果原来就是那么高的话就直接改。

网友:
有的板子电压没负载就会偏高点的

网友:
3F說的對, 量量充電器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一般用来改装的高压条都都宽电压的12V--19V的都可以用的
不用降压都可以搞定

网友:
通用板的高压条支持到19V的

网友:
谢谢了  直接上了  呵呵   亮不亮 等在来说

网友:
谢谢大家   直接接上了 电压原来15V被高压负载拉到12.39V 5V拉到了3.7V  哈哈 亮了

网友:
宽幅通用高压条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