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数据恢复

楼主(2010-02-02):
论坛的各位大侠在没有DE和DC的情况下,数据在硬盘的坏道上用什么拷贝出来呀。。。直接复制提示出错 或出现死机没反应。。。

网友:
用ghost对考。你试一试

网友:
什么叫GOSST对考啊 。。。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
一般如果GHOST都行不通,估计OVER了

网友:
不行GHOST用的

网友:
用winhex扇区拷贝做镜像。

网友:
除了DE想不出其它办法

网友:
1# 瑞信 是数据在坏道上还是硬盘上有坏道,大家还没问清楚呢

网友:
关键还是RMB的问题

网友:
hddump  demo  能拷贝30G

网友:
diskgen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