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O不开机

楼主(2010-02-02):
机器是不开机,拔下COM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暗屏EC换了,南桥也换了 ,还是不行,后来看图纸发现EC117角为触发角,也有瞬间的0,待机也有3。3V电压,而发到南桥的PERBNT信号在按开机键时没反映,请问一 下各位怎么搞,是不是EC带有程序。

网友:
你把那休眠开关拆了,看下,以前我也遇到够这种情况,南桥,开机都搞了。用开关板就是不开机,拔了COMS电池自动开机就屏暗.

网友:
仁兄说得有道理。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