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2-02):
此机各处电压如图中所示,现在情况是开机电流0.7安,检测卡跳00.。。检测卡RESET灯常亮,CLK灯不亮。。这块主板是用的IXP400的南桥,不是INTEL的,也找不到图纸
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一下高手:
1.图中所标注的背面有个大电感电压0.2是否是正常的,是不是给屏供电的,这个电压是在没接屏的情况下测得的。
2.如果这个0.2是正常的,那是不是能断定供电无问题,是时钟电路的故障。。但是上CPU假负载测得CPU的时钟是有0.3,可是检测卡上的CLK灯却是不亮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图纸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还有点图要吗需要的话说一声

网友:
北桥时钟正常吗

网友:
友情提示:这个主板不装COMS电池是无法点亮的!

网友:
你这情况,应该是有时钟,没有复位。这板子0.7电压多出来,这板的通病是南桥,你做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不装CMOS电池无法点亮吗?这倒忽略了这样的问题,明天过去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没装CMOS电池额缘故

网友:
谢谢好占山的图纸,但是这个图纸是INTEL的。。不是ATI的。。不一样。。这款主板采用的是IXP400的南桥,供电芯片不是1631的。是MAX1901的

网友:
我在这里说一句不知该不该说的话  就是不要叫别人去做BGA 看看什么的   没有测量出问题就不要去做BGA  我修了 十几年的笔记本  最怕别人的就是不知道问题  就去做BGA     机器修不好 还造成问题越来越多  好多机器拿到手里几个BGA 全做过  我还要重做一遍在修,  回答上面兄弟的问题  机器不开机 检测电压 PWGD RSMREST CLK  控制信号  等一步一步的检查   只有告诉你方法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要乱BGA

网友:
最好弄清楚情况,这个情况你先把内存槽焊下看看试一下,不要乱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个R51E的图纸,看看能不能对得上!

网友:
这个板子要装上CMOS电池才能点亮

网友:
非常感谢静远的友情提示,也感谢各位高手的热心解答。确实是CMOS电池没电的关系。。找了一个电池装上,RESET灯马上灭掉,CLK灯马上亮起,代码刷刷地就往下跑了。。。经验不足啊,按时序查问题绕了一圈,查供电,查时钟,就是没想到是这个小电池的关系。
啥也不说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团结就是力量,维修者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机器修好。

网友:
装个CMOS电池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