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所谓的改反相???

楼主(2010-02-02):
12V-19V的可以通用,5V的不行,所以高压条备两种就行了
接的话接VCC GND ON/FF ADJ就行了,ADJ是亮度控制,但是通用条的好多ADJ是反的,需要改反相.··
  这个所谓的改反相是怎么改啊?

  还有就是:5V的通用高压条--是不是就是主供电5v的啊?
            12的通用高压条--是不是主供电12v的啊?

网友:
ADJ一般不接的 直接保持最高亮度了 改的时候跟客户说下就好了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加2个电阻就行了,但是兼容性也不是很好用,一般改通用高压条之前就要告知用户改了就调不了亮度
下面2个问题你说的就是对的

网友:
ADJ一般不接的

网友:
不用改了,要就看看坏的电路

网友:
是的  通用高压的ADJ好多都是反相的

网友:
附件是个简单的反相电路,或许对理解有所帮助。

网友:
ADJ一般不接了,这样屏保持最高亮度,有的时候接上ADJ后,也不能调节。
12V-19V的高压板改的多,5V的通用板,不知哪里有卖的?

网友:
网上找找最简单的反相器就一大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去市场上找还是比较少的··
  不过基地这有啊··
不贵15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