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话题了 康柏V3000加焊BGA用一会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0-02-02):
求助老话题了 康柏V3000加焊BGA用一会就自动关机,有时候用一两个小时没问题,有时用一会就自动关机,求助了,没做之前是装不进系统,AMD的CPU,显卡是集成的
cpu

网友:
重植下球吧,应该还是桥问题

网友:
温度过高,把风扇改为常转看一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看散热片底下有没有忘加导热的东西

网友:
呵呵 估计是NF6150的面子蛮大的
重植吧
再不行就换了
别忘了垫散热片 还有清理风扇...

网友:
都是几个月前的帖子了你们还灌水啊估计那机器都报废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的问题,你按住了就因该不会关机了

网友:
我遇见过 植求后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用半个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做北桥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