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卡162,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2-02):
如图,开机读取检测完内存后就卡在那里不动了,诊断卡前面一大部分没抄下来,这是后面的:6A,2A,64,5F,36,27,2C,2B,2F,31,32,33,3E,40,53,41,70,37,39到这里就不动了,电流从开机跳变到1.01A,跑码到39停了后就掉到0.81左右,不管插不插键盘都是同样故障,BIOS程序和芯片都换过新的,南桥换过,显卡北桥都换过,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偶尔能跑到那里,但是10次里可能都跑不到一次,声卡,网卡,PC卡芯片全都去掉了,实在是没思路了,请高手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再顶起啊,不能沉下去,各位大哥大姐帮忙分析下咯,我头都快炸了!

网友:
NC6000的CPU电源IC和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IC都换了两个全新的上去了,显卡也做了两个上去了,每次拆的时候大概看了下焊盘上锡程度都很均匀啊?不过显卡做的都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该搞的都搞过了,真的没思路了哦!

网友:
这跟我的COMPAQ Almarda E500一样的报错界面,一般是CMOS电池没电了会造成这样,还有就是内存容量改变了也会这样,只要按F1键保存,然后重启就好了。PS:这种BIOS类型的机器一定要接硬盘开机,否则就要等上很长的时间(认硬盘认死了),CMOS电池也一定要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不出现F1提示就死在那里了啊?一定要接CMOS电池?不会吧?

网友:
这是内存硬件改了之后出现的 尤其是内存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都不理解我说的呢?我知道换内存以及内存容量变了时就会重新检测测试内存,我说的是内存检测完了后就卡在第一张图那里了!

网友:
大哥你把硬盘接上去没有.

网友:
等下把两样东西都加上去试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机器装完整再试试,问题应该不大,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外接个键盘按F1试试~~也许是键盘坏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键盘没装,超级IO键盘芯片LPC47N250换过!

网友:
和我的故障一样,但是我的是停在LOGO处不动,你的是停在162处不动,我的在162处时按下面三个提示中的第一个框按F1保存之后,就会从新启动,然后就停在LOGO处了,我硬盘,键盘,电池全部都接了。

网友:
和我的故障一样,但是我的是停在LOGO处不动,你的是停在162处不动,我的在162处时按下面三个提示中的第一个框按F1保存之后,就会从新启动,然后就停在LOGO处了,我硬盘,键盘,电池全部都接了。
引用 网友E:

同病相连啊?我今天按照师傅们说的把硬盘装上去,还真的过了162那里,现在就出现了和兄台一样的故障了,我准备拍查一下硬盘,IDE,IDE与南桥之间的线路,最后再做个南桥看看,兄台要是解决了,告诉小弟一声啊?谢谢!

网友:
还是南桥检测外围设备的时候死了吧

网友:
终于修好了,终于修好了,原来故障是位于BIOS旁边的一块小小的板造成的,这块板有个接口接的是电话线,我估计是“猫”,把它拆了,开机进入系统OK!!越简单的问题越难修,晕!你试一下估计也可以是这个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家试试先,OK了请你吃饭啊!因为两块板都成了这样了,用的都是同一块电源板!

网友:
我还有块板也是HP NC6000,不过是花屏,修的也很奇怪!请各位看图!显卡拆下来放在其他板上不花,显存也换过了,那个U1017也换过,R,G,B三信号线对地阻值都是在87左右,我用的是外接显示器(手上没这个屏)

网友:
终于修好了,终于修好了,原来故障是位于BIOS旁边的一块小小的板造成的,这块板有个接口接的是电话线,我估计是“猫”,把它拆了,开机进入系统OK!!越简单的问题越难修,晕!你试一下估计也可以是这个故障。
引用 网友E:

昨天试了下取下MODEM,还是不行哦,南桥还会检测什么其他设备呢?全都拆光了,南桥昨晚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把显卡接口那里拖下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里换了个VGA头还是这样哦!用万用表测量了R,G,B到接头那都是通的!

网友:
真是怪现象啊。

网友:
怪也没办法啊?买的是料板练手的啊?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网友:
怪也没办法啊?买的是料板练手的啊?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引用 网友F:

晕 料板啊 我还思前想后的琢磨 料板练练手就得了 还这么认真呀,料板大多都是无法修复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