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位内存颗粒

楼主(2010-02-02):
今天收到一条镁光颗粒的512的内存条。金手指已经烧成没手指了。换板吧。结果一看颗粒是4位的我就不明白了。4位内存的pcb 和 8位内存的pcb一样么。换句话说就是 8位内存的pcb可以上4位的颗粒么。高手解答一下
内存颗粒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不行的,你确定是4位的吗?如果是双面的才有可能是4位的

网友: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编号上写的是4位的。

网友:
双面16个颗粒1Bank的才是4位颗粒!请再次确认!
必须满足64位才行!

网友:
金手指一般不会全部烧毁。在只烧了几个的情况下,补一下就是了。如果金手指全烧了,所有的芯片也基本上击穿了,你可以为这个内存条送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