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71系列的表!

楼主(2010-02-02):
UT71系列的表怎么样,谁用过说说情况,这种表的速度快吗?

网友:
维修用的表,,,三位半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朋友做工控的 问我这个表怎么样 我也没见过 只好来问大家有用过没喽  知道情况的就说说嘛 也好让大家都了解了解

网友:
这表参数很丰富。
价格相对于Fluke的来说便宜多了。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表哦,我都是用 胜利的 890 呵呵

网友:
还可以的,价格好象是600多吧,速度还行,比FLUKE17B要快多了。

网友:
谢谢树杈版主指点,看我朋友买回来怎么样,不错的话我也弄个!

网友:
我用71A,维修家电、电脑!爽!交流是真有效值的!可当频率计!400多元一个,我有二个,还有一个UT61E!http://www.uni-trend.com.cn/cp-show.asp?yy=中文&ProductNO=345

网友:
楼上的老兄 你买那么多做什么呢

网友:
有钱还不能卖块好表吗?

网友:
我也是胜利890---还有个南京针表。哈哈
如果不长出门维修东西 手动带频率的应该没必要吧。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表---听说自动的很慢。。。。像乌龟一样 要从0爬到被测位子。
就像看秒针动一样。。没手动快

网友:
UT61E的速度怎样啊,有没有UT71快?我买了个胜利的,其它没什么,就是嫌它太慢,读一个数估计要等上三四秒。请树叉版主推一个价不高,速度又快,适合维修用的自动量程表。谢谢

网友:
模拟当然是最快的,它是将电流电压变化直接反应在指针上,而数字的需数模变换,也就是A/D转换,越高档的数字表A/D越快。普通的7106双积分型A/D刷新速度只有3次/秒,当然很慢了。像890,还有现在很多100以内的手动表都是这个芯片做的。
可以说FLIUKE187可说是最好的,我自己用UT70D,这个停产了,速度上也不错。UT60D我也用过,比70D要慢,因为60D用的是3位半A/D,而70D用的5位A/D。

网友:
树杈说的有理 用表的时候有同感

网友:
模拟的表随快 不用装换芯片 但是不长用这表的就要经过大脑转换 实际速度也不会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福禄克187上千的价格,对于普通维修员来说有点吃不消。UT71A\B\C\D不知道有什么分别,价格上也有所不同

网友:
ut系列的表,abcde用的芯片不同,一般来说,a是最差的,字母越高用的芯片越好,价格也越高

网友:
有钱就买D、E、F级,钱紧就买A级的,其实A都够用了.测量都准确!

网友:
不管怎么说,买二手的FLUKE都是有一定风险的,仪器本身就是定期校准的。
UT高端表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是用台湾承启的芯,最好的AD因该美国生产的。
国产表在耐用性上要差,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表。

网友:
表也用了很多,从早期机械500型的大家伙到现在用的台式万用表,数字的优势明显,(从功能来说)

网友:
UT61A/B用的是富晶FS9922,比Fluke 15B/17B用的富晶FS9721能稍微好一些,但也不好不到那里去。FS9721芯片也用在UT60A/B上。
UT61E用的是ES51922,性能比FS9922/9721要好,UT70A UT61C/D是同一种芯片。

网友:
UT70A UT61C/D是同一种芯片,哪是什么芯片?速度比UT60A/B快很多吗

网友:
ut61c/d芯片不知道,不过ut71a芯片应该是台湾联电的UM7108F

网友:
UM7108F型具有串行接口及频率测量功能的单片31/2位A/D转换器,71系列是四位半吧。

网友:
错了,刚刚看到,70a是UM7108F

网友:
呵呵,哪就对了,只有C和D是四位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