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头疼的技嘉

楼主(2010-02-02):
忘记是技嘉什么型号了,NV的芯片,AM2 3000+的U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在别处修过北桥,拆下来一看被人做过北桥,插卡开机,闪一下再到50,就停,按北桥,C1 C3,...25 亮了, 问题很简单,加焊北桥,OK,开机,进BIOS ,把软驱关了,保存退出,迷糊,又闪一下50了, 从新置锡球,上机,进BIOS ,保存退出,又50了,纠结,清除 COMS,OK 了,在进BIOS 在50,在清除COMS ,在OK ,在进BIOS在50........................................纠结了,换晶体,NO,刷BIOS ,就不跑了,BIOS 文件官网下的,估计是假技嘉,换BIOS,问题依旧,换IO ,问题依旧,加焊南桥,问题依旧,

网友:
不知LZ换CPU试了没有,也许是U的事,我上天就碰到象你这样问题,后来换个U就OK了

网友:
假技嘉? 呵呵 不会是那种 工包的 公板货贴牌的吧!865 845这样的 帖牌最多 可以贴任何牌子!哎害死人

网友:
我以前也碰见过这种情况  开机后得先清除一下BIOS  才能正常    要不就跑50!   郁闷坏了 后来换了个CPU解决问题得!

网友:
cpu 坏了么 说一下吗

网友:
一般就剩换北桥了

学修板卡 -8 没看到都已经换过北桥了吗

网友:
我估计楼主要疯了

学修板卡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大家  ,,早上  把U 换了个AMD 1300

亮了    进BIOS   也没问题 了  现在  还在测试中  感谢大家  特别感谢 雪々狼 恨天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