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600LE 开机LOGO失真 DOS下字特别亮

楼主(2010-02-02):
求助 6600LE  开机LOGO失真 DOS下字特别亮   用数字口正常  用VGA口  就开机LOGO失真 DOS下字特别亮    此卡开始是  不亮  电压都正常  加焊GPU后可以点亮  就出现  开机LOGO失真 DOS下字特别亮  这个毛病了  请问各位问题出在那里  我头一次遇见这个故障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核心坏了  ,vga 那路,如果故障恒定不变,可以对三基色做适当的衰减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下如何对三基色进行衰减,以前都没听过

网友:
谢谢版主了   不知道怎么对三基色进行衰减

网友:
低滤波电路损坏

网友:
没遇到过,版主能不能详细的说下,。。

网友:
把RGB三路对地接电阻衰减。

网友:
低通滤波 电路损坏的话,不会三色整体偏亮,也很少有那个可能三色均出问题
所以故障锁定到现实核心,故障稳定
可以采用电阻的串并联来解决问题,原理和“音响音量开关相似”

网友:
三基色对地75欧电阻再并一个75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