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请问一个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现有一块865的主板
供电电路是由 70T03H*3构成一组供电,共有2组
估计是电源烧坏12V输出过高造成的烧坏,我把6个70t03h都起了出来已经判断出有2个完全烧坏
但在没装管的情况下我再量478座的
(478假负载的测试点)核心电压1.75V;PLL供电;参考电压都还是处于短路状态;多个测试点的电阻偏低!
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装管居然也有核心电压,这个沙发占得太强了,还有不要拆了IC再通电,一定会大大的烧东西

网友:
但在没装管的情况下我再量478座的
(478假负载的测试点)核心电压1.75V;PLL供电;参考电压都还是处于短路状态多个测试点的电阻偏低
大哥请看清楚啊!我没管都还短路中!哪能开机阿?!电源保护啊!

网友:
开玩笑吧,这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看看,,,,,,,,,,,,没管,,会烧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