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500U笔记本CPU温度高自动关机如何修理?

楼主(2010-02-02):
华硕A6500U笔记本正常时能开机进入到桌面,并能正常运行。出现故障时CPU散热风扇不断加速,随后机器自动关机。考虑是CPU散热不良,把后盖拆开后发现CPU散热器和风扇间的确有很多垃圾。清理干净后,还是老样子。有时开机还没进入桌面,就风扇狂转,然后关机。在机器正常时,装了个华硕的监控软件,出现故障时监测到CPU温度达到了100度。现在怀疑导热硅脂干了,引起散热不良。可是把散热器的四个螺丝拆了和风扇拿走后,散热器拿不下来,不知是粘得太紧了,还是要拆了外壳才能拿下来。请拆过这种机器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神州的本子是AMD  CPU的机器就是这问题   在风扇加速的时候用手压住cpu部分就好了 风扇转速就降下来了  于是我就怀疑是虚焊  但那时手上没有焊台就用风枪焊的结果板子变形不亮了   结果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CPU座子虚焊啊?

网友:
这机器不用全拆的,把CPU的4个固定螺丝拆了就能取下散热片,至于你的问题,应该是硅脂干硬了,左右转动一下散热片应该能取下,重新再打点硅脂上去再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重上硅胶后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CPU座子有虚焊啦。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硅胶过热引起的不导热

网友:
可以试试一下操作:
1:加硅胶·散热胶
2:还不行的话·把笔记本风扇改成长转··
  如果确定是散热问题的话··这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我去试一下。

网友:
今天试了,硅脂的确是硬了,重新上了新的,开机1分多钟,CPU散热风扇又开始狂转,然后就是关机了。难道还是CPU座子虚焊了?不明白为什么CPU座子虚了会引起CPU温度狂升。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啊!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不同意座子虚焊CPU会升温的说法,只有CPU升温引起座子虚焊的道理。
这个机子我修过,CPU是爆烫,不亮的时候座子虚焊是通病。所以要做好散热,实在热得没法考虑PWM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现在每次都是开机一会儿CPU温度就狂升,然后自动关机。散热也没什么手段了啊!会不会是CPU有问题啊!这种CPU还不太好找啊!

网友:
重新打好硅胶,有风扇改长转试了没

网友:
风扇改长转也没什么用吧!温度是直线上升的,吹了也没用啊!

网友:
也得考虑一下cpu,换个cpu试试,再量下cpu供电电压

网友:
风扇散热问题,一般就是清洁,加散热膏,改风扇为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