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张DV1000板子

楼主(2010-02-02):
上电触发至0.1掉电,说明缺电压或短路,先测电感对地阻值,测CPU 电感短路了,吹下下管,一测不短了,换MOS,上电测,触发到0.45,上CPU 上内存测,能亮机,我摸CPU核心供电上下管MOS烫手,把所有MOS管全换了,上电还是一样,把CPU核心供电芯片换掉,OK了

网友:
下管坏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啊

网友:
最终还是核心供电惹的祸呀

网友:
MOS管击穿后,很容量损坏电源IC

网友:
好经验,顶一下

网友:
CPU烧MOS,一般都和CPU供电芯片有关系的呀/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下管坏的,都要把IC换了,这样保险

网友:
谢楼主分享啊 积累了

网友:
供电芯片不良很容易烧上管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常见

网友:
最好换的时候都一起换了

网友:
在明基机器遇到过cpu核心芯片虚焊,mos管发烫,好像是明基5000

网友:
正如其名,在下真的小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谁能给介绍一下上、下管方面的知识呢?给个网址更好,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修好了还要多用手摸摸,要不来给了客户再返回很没有面子的!

网友:
场管发热用示波器测下场管的波形,如不正常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