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是新手,修一块精英845P-A的主板 检测卡内存读不过 内存供电2.8V 1.44V MOS管 G极5V左右 D极3.3V S极2.8V
更换过LM358 电容 L 431  问题都没解决
问题是我是新手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是不是内存旁边的那些管的问题啊!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就是降压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没辙了

网友:
为什么WL431 2.5V 经过一个电阻 连到 MOS的D极 3.3V  按道理是连到LM358
学习中。。

网友:
电压是有点高,你的内存条都是好的吗???

网友:
内存肯定是好的 给MOS G(5V)供电的 LM 324估计是不是坏了  可惜我没LM324
不然换个试试就好了,呵呵

网友:
测内存槽边排阻啊

网友:
内存供电2.8V 1.44V 好象过高。

网友:
修其他的 工作条件,  供电 2.8V是正常的 是有的BIOS厂家 提高了他的供电

网友:
打打内存的阻止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精英845P-A的主板  南桥虚焊 是通病 你压压桥看内存可过, 1角 7角 91 角92 角  183  184  分别量量 估计91 或者92 电压可能不对 ,那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供电2。8V也应该能点亮才对,LM358损坏率很小,打下AD线

网友:
查排阻或查供电线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等待更好的答案,我手里也有几片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打阻值

网友:
你的电压,没什么的,你清洗内存插槽试试,,也有可能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
按楼上的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要只看内存核心电压正常就说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