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主板PS/2使用不稳定

楼主(2010-02-02):
今天有两块网吧的ECS精英主板,单桥。客户拿过来说是PS/2有时灵有时不灵。我拿来试了一下,有时候进BIOS可以进,但是进PE后,一会就不能用了。
键盘鼠标都通电就排除了5V供电的问题,正准备仔细检察一下,突然发现在桥的附近有一个电感,电感旁边的电容鼓包了。想也没想,直接换掉了。然后再试机,一切正常。
另一块ECS主板也是一样的,换一个电容搞定。我也没有跑线路,不知道这个电容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让客户拿走了。
如果有其它的问题的话,可能过几天又会来找我,呵呵,再说吧

网友:
电容本来就有滤波作用,时好时坏应该和它有关系的

网友:
哈哈  我了网吧的同样的这种板,也是一样换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精英的板就是这种毛病的多。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贴片的吧  把电容直接摘了不用换 主板都不用拆出来 直接用吹抢把电容吹掉
还不好就换IO 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不是贴片的,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