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TCL K42主板通电不显示 求救中

楼主(2010-02-02):
我手里有十多片这种板,全都是通电不显示,症状完全一样,都是电流到1.0A来回跳动,然后又跳回0.6A左右,然后又跳回1.0A左右,最后掉电,不插内存也这样,请知情的朋友指点一下,是不是这个板有这方面的通病,这板不好做桥,很麻烦,谢谢大家

    以前有一片,换北桥好了,但是到客户那边,又坏了,我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
A61倒是没修到过。。K42经常修到显卡坏。。这种机子如果你没有点亮。。自动掉电是正常的。。

网友:
按理来说应该到内存了

网友:
不能做桥麻烦啊,你上过诊短卡跑码没有?

网友:
换了北桥也不行,有个机器,北桥,南桥全部干了,都不行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修过BIOS波形斗一下,电流直线上升的,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些板不好修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