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

楼主(2010-02-03):
今天修一快精英的主板 从现象看 开始还以为是不触发  短接开关诊断卡亮了一下就灭了 时间很短很短 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来  最后是强行开机诊断卡亮的时间才稍微长了一点  才发现是主板短路了 不是不触发  经测试是CPU短路 管子击穿了 换好后 点主板亮了两秒钟 清烟一冒 又短路了 又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在检查CPU 的反馈电路是通的 遂怀疑是CPU的管理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管理芯片主板正常了 但是不跑码 由于精英的主板CPU座字喜欢虚焊 最后压CPU风扇 一路跑码正常 亮机了 最后加焊CPU座子OK了

网友:
有同感 我昨天也修到同样的板子 也是那个样 空了把图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有同感,我都试过!

网友:
主板是什么架构的我也没有看出来,都说是CPU座虚焊,是478还是775的,说出来等我也留意一下!

网友:
加焊CPU座子 没有BGA机还真的不好弄

网友:
原来CPU座虚焊也可以导致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2010-03-10):
4# 夏天-冬天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