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拆焊直播,康柏V3706TX,打胶版本,自制BGA机最新使用报告

楼主(2010-02-03):
今晚拆焊了一台V3706TX 独显.无铅.intel965片组,G86显卡,T5450 的CPU算是比较新的.
故障现像内屏有背光无显,外屏有显但只有几个小格,显卡挂掉.

这是拆焊比较多的无铅主板曲线,所以照上温度没置.高手指点一下.

拆至祼板试车,按压显卡无果,需要订显卡了

正好相机在手,拿着相机手痒了.
显卡特写,打胶版本,现在先拆掉,因为拆焊的难度比显卡回来焊接的难度高,打胶容易掉焊盘.虽然我未掉过焊盘,但是补打架机的北桥焊盘那是一种折磨!

cpu,比较喜欢intel的发热量小

祼体再祼体,under也除掉,把高温区附近的黑胶膜除掉

显卡背面是显存.

顺便帮基地作广告,基地牌免洗BGA焊膏,用起来非常爽,对得起百几元的价值!!

美国猪油,实在是居家旅行,杀板放火的必备良药!提防假冒请认准基地牌!

做完猪油face show再来个含包唔怕散

背面也要贴上,留下加温部位,一来防止热坏元件,二来防止等下用力摘显卡时掉零件.

固定好架子,固定好PCB

顺便晒晒鱼眼的威力,这鱼眼是栏栅红外对射防盗的红外发光模组,拆原红外光,加上大功率LED灯,总共是两个,然后再处理一下,让两个灯集中一点,就超级亮了.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鱼眼.为什么喜欢?等下再说,另外这个能看得见的探头是独立的,不控制任何器件,只是用来让我增加对温度的敏感性而做的.按某老大所说,有铅在175度就溶.

先介绍一下hold这个开关,这个开关在焊接时无用的,但拆焊时就用处大了.可以把曲线暂停住,不让温度变化.拆焊很有用!特别是打胶芯片,因为你要摘芯片不伤焊盘,可以等温度更平均一点,锡完全熔化掉再摘,这样就不会掉焊盘.这是我的设计初衷.

按run,机器工作,我设定是15分钟无铅的预热,没办法,我没有干燥箱,长时间的预热可以驱除水份,防爆桥.

这个表的功能没得说,再上一张图

这是我的拆焊二宝,不锈钢做的直和弯夹,摘芯片时,直夹顶着另一边,弯夹在另一边一铲,芯片就很好的起来,而且不会动到旁边的小元件.弯夹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尖头可以把打的胶在高温下轻轻剔除,让芯片更好下来.

15分钟左右,温度可以平均的达到90度

15分钟过后,机器自已开启上下风扇同时3秒内温控设定到100度然后开始自动100-225度缓慢增加,升温率大概是1.5度/SEC(根据无铅焊接工艺一文)

在拍了很多个镜头下面,捕捉到指示灯一齐亮的情况,因为上下指示灯闪得太快.

到达225度时,轻推显卡芯片,还不能动,这时不能用力,否则必损焊盘.我试了三片无铅料板得出的结论,各BGA机不同不要对号入座,呵呵.我的根据是我的LED鱼眼,亮度足,可以看到锡球,当225度在大概15秒多点,锡球才由哑暗变到光亮,但这时还不能乱来,因为我们知道,芯片中间才是大面积的铜片层,热容比高,耐心等多些时间,我等了大概15秒,hold开关一直打开,温度温基本不变,只有6-7度的升温.前面说的hold开关和鱼眼,我喜欢并设计他们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机器是朋友的朋友的,而且显卡贵,所以我等了多了五-七秒,基间用弯夹在四个角轻轻划一下,手都差点汤着.最后用弯夹轻轻用力一摘,这个力不能是蛮力哦

出来了,马上查看焊盘,比较理想了.色变也不大!上个特写

上个芯片特写,可以分析到锡已经熔化行很完全了.

这是清理好后的焊盘,无掉点,基本无色变.

背面也比较理想

最后上一张我的温度设置.有经验的高手提点意见

~~~~~~~~~~~~~~~~~~~~~~~~~~~华丽的贴子结束线~~~~~~~~~~~~~~~~~~~~~~~~~

网友:
对不起,您最近 24 小时上传的附件已超过 10M 的限制,无法继续上传,请返回或稍后再试。

[ 点击这里返回上一页 ]

还有一张图片,看来要明天才能传了

网友:
这是鱼眼,在做工程时留下的

网友:
1=145
2=165
3=185
4=205
5=225
6=245
7=265

这是下加热的bank设定

最后一张图片内的s.al1是蜂鸣器的发声继电器

网友:
辛苦了又让我们开了眼镜你还真有2下,上加热你用的什么啊?能上个图吗?

网友:
这也叫胶???
我们用机机连胶也不用去掉锡纸也不用装就直接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打胶,应该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算是胶吧!这几点胶加热一下一刮就掉了!
LZ见过芯片底下全是黑胶的不?

网友:
老大哪个鱼眼 那来的,,那里可以买到,很喜欢那总灯!!

网友:
都是高手啊,见识怎样拆芯片了。

网友:
我知道那个鱼眼,就是 普通 主动式红外对射报警器里面的装置,楼主把红外线拆了,换上了高亮二极管,哈哈,有创意!

网友:
不算是胶吧!这几点胶加热一下一刮就掉了!
LZ见过芯片底下全是黑胶的不?
引用 网友A:

那个曾经焊过一些,BGA底下全是黑胶的,看见都怕怕

网友:
这个应该加焊一下就好了,这是点胶

网友:
不错,哈,我的三温也快弄好了,现在把控制部分搞好了,就是机件还没弄,弄好了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挺好,好羡慕啊

网友:
这种显卡很好做的。看到R61有点怕搞

网友:
这个是点胶,我V3000系列笔记本,加焊都会好的,你这样做麻烦了,即使做好了也要解决散热问题,不然,过几天他又会回来的。

网友:
对于我们经常做的,感觉步奏有点多了,一般我都是下面贴点锡纸,直接放在预热台上烤下来,点胶很好去,然后重做BGA,再焊上。用BGA机,焊显卡有点浪费,一般我们BGA机是用来做CPU座和北桥的。

网友:
那个BGA机好安逸呀有电路图吗发一个上来

网友:
是好羡慕,我也想搞个,怎么搞呢,怎么才能实现温度自动控制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