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以前我修的对讲机,马兰士HX260U(KB)

楼主(2010-02-03):
我是个玩对讲机的,但是工作是电脑,所以并无忝置频率计和功率计,综测,天线分析仪那些东西.

但是我个人认为修对讲机必需的几个东西是1:RF信号源,方便调整接收录敏度.2频率计,方便调整频编.3功率计和驻波表.
有机会拿左两台马兰士,一台显示CL,一台有信道显示,不过按一下发射就长期发射.第一次搞

拆开见到D电容将电路板都腐蚀左了细心甘处左左一下,先系拆液晶废板上既固态电容,焊好之后又发神经,见到钽电容甘靓,又拆钽电容焊左上去

D钽电容果然西利,偏差无乎无的,标称几多,就测到几多出来.换好之后试机发射同接收都无问题了.电流1.1A/12V,甘样系咪有成十W呢?10V都有1A.....我试过5118,6V就只有0.7A

频率段仲未知,438同460都收发正常

另外一台主板就无腐蚀得甘西利,比较有心机搞距,全部清一色钽电容,同埋之前有个ham友问过我22U/10V的电容,睇黎都是换对讲机上面的,我家下搞先知

对讲机我搞过几台,大部份都是机器老了,电池失效,频偏的居多.之前还修过二台GP88S,电位器我没货只能找人换.另一台是码片损坏的,128K的码片,我拆了几个同容量同脚位的不能使用,后来在一个moded的上的码片代换能成功,厂家是AMD的,型号不记得,当时没有照照片.用编程器+本本座写上好对讲对的内容,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发射频偏和收接灵敏度还需要仪器去调正.
因为我还是个业余的,综测那些个人无能力添置.迟下想入手个频率计和驻波器维护我手头上的对讲机.

网友:
是楼主的原创吧,不错不错,只是里面有些话看起来不大习惯,比如“D钽电容果然西利”,是粤语的讲法吗?

网友:
是的,宇光前辈

网友:
我简单翻译一下吧。

有机会拿了两台马兰士,一台显示CL,一台有信道显示,不过按一下发射就长期发射.第一次搞。
拆开见到一个电容将电路板都腐蚀了。细心的处理了一下,先拆液晶废板上的固态电容,焊好之后又神经兮兮的,见到钽电容漂亮,又拆钽电容焊上去
钽电容果然厉害,偏差几乎没有,标称多少,就测出多少.换好之后试机发射同接收都无问题了.电流1.1A/12V,这样是否有十W呢?10V都有1A.....我试过5118,6V就只有0.7A
频率段还不知道,438同460都收发正常。

另外一台主板就没腐蚀得这么厉害,比较有心情弄它,全部清一色钽电容,还有之前有个ham友问过我22U/10V的电容,看来都是换对讲机上面的,我现在遇到才知道。

网友:
楼主,虽然我也是广东人的后裔,但是还是用大家易懂的普通话白话文吧,不用再另找一个人翻译。

网友:
马兰士,一台显示CL
--------------------------
260HX的,这个故障比较多。电子报上介绍过,电容和电池坏的多。我也修过几个。
手上还有几个260HX,改天也放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