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XX系列怪毛病白屏

楼主(2010-02-03):
今天客户送来个富士通西门子的本本 这牌子也就是神舟一样的类似与神舟优雅系列的 闲话不扯了相信大家碰到的都晓得~
刚接到机器时,客户说这机器本来是不认硬盘的然后送修做了南桥,于是我拆机稍微观察了下主板被前修那位搞的是乱七八糟插电源看电流跑到0.12就不跑了 测3.3V 5V电压被拉低 在测南桥下电容有短路 因为南桥被干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拆掉一量还是有短路 怎么半年先看看前修那位动了什么地方吧 电容 电阻 核心 主供电 靠除了EC啥上面都有助焊剂NND上好WC也不擦擦的家伙 没啥念头了只能把他拆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在拆下来看有没短路 当拆到主供电的时候郁闷了还是短 看来只能用点击法了~用1V的电压居然电流能直接到5A  靠 估计要么PCB短路要么是前修的那位XJB(瞎鸡巴)搞把两只脚给焊接上了 查到这里有点崩溃了没办法只能按这拆了当拆到屏供电那部分电路的时候看到有个片子被动过拆开一看靠好了居然这里给我弄短路了 分开相连的锡之后有待机了3V 5V都有了开始网上装SB了装上之后通电电流上去了 打波形应该是显了 这是找他的屏往上装上一看靠 新的问题又来了白屏之后是一条条的竖线花屏啊!这问题从前碰到过大部分是北桥 打色差信号没波 外显有 找了外显一插正常显示了 无奈之下只能找了个NB换了上去 本以为折磨了我半天的机器终于能搞好了 插屏一看 靠还是涛声依旧啊!(神舟的机器可把我给折磨惨了XD们修本本要不你就折磨好本本 要么你被本本折磨死 神州的就是折磨死你的 )无奈了只能先搞别的板子了 二修 还是三修板就是这么搞人 有那位碰到这累现象的分享下花屏  内显花屏 外显正常 照片以后奉上 废话不多说了留下你的建议

网友:
我的神州天运M130D也有同样故障

网友:
没得说,只有同情。不要介意

网友:
对了这种机器有很多是屏本身的问题呀?你有没有换过屏试呀!我这边常遇到的。
兄弟修好了回复下,分享下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
唉...有人为故障,也有工艺原因。

网友:
你这修好了可赚大发了,要少了不干啊,看看屏线接口附近有排容等 的拆掉试下

网友:
M130D的我刚刚修到一台!你的机器我手上有全新的北桥料!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屏坏了

网友(2010-03-09):
我的那个J8富士通也这个B样,一开始不识别硬盘,我就用MDOS-7.0引导进去看下识别不,本来想按回车,一下按方向下键了,就白了,NND,我都拆撒了,关健不懂那东西,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屏供电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