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霸王TDX-668C,海尔方案46台刚修改好的BIN文件

楼主(2010-02-03):
晚上闲来没事将被打回原形的中9机刷了下机,使用自制是MX232接串口.接线很简单,一共7个元件.刚修改了BIN文件测试后可以正常看到46个频道.
本BIN文件适合面板标有"小霸王TDX-668C"的中9机,反面板有5个引脚的升级接口,后面板方向看从左到右分别是:RX,TX,GND,WCC,BL(对应实侧电压:3.3V,3.3V,0V,15V,1.58V),机内芯片haier Hi2023E,Hi3121,5812高频模块.
注意:1,刷机有风险,请认真核对以上资料,特别是几个芯片还有接口的电压
2,本BIN文件刷后可以正常收看46个频道,但不得使用设置功能中的搜索功能,否则再次被改成只有12频道,可重刷一次解决.
3,如遇刷后死机,刷机软件无法认到机器,接口中的BL电压为0V时,可以在机内找到3.3V连到BL针脚,开软件,开机,点刷机软件中的"复位"解决.查看BL引脚到PCB板上是否接有10K电阻再接一个2.2K电阻对地,如果是的话可以直接短接WCC和BL针脚并使用上述方法复位机器后重刷
小霸王TDX-668C_Ha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