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中9刷机线,使用串口输出

楼主(2010-02-03):
使用MAX232制作的串口刷机线电路图,元件简单,5个电容为磁片0.1uf(一般标称104),串口接头使用9孔母头,5V电源可以接一个5V电源适配器也可以使用一个78L05从中9机的升级口(背面板5针接口),可以使用万用表量到15V的电压的就可以直接使用该电源,78L05引脚识别:将75L05倒过来,引脚向上,塑料平面背着人则左边是输出,中间是接地,右边是输入.如果正向观察(引脚向下,印刷塑料平面面对着人的话,那左边的是输入,中间接地,右边的是输出)

网友:
说白了 就是232转TTL 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使用软件的吧?发个软件过来呀,这样才能配合这个电路使用啊。

网友:
对应的机型用不同的刷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