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0-02-03):
USB接口里的四条线,两条是供电和接地线,其余两条是数据接收和发送线。在这两条数据线中,应该是发送线上有电压,但是,我的USB接口里的两条数据线上电压均为0V或接近0V,插入U盘还能正常使用,这种情况正常吗?请指教。谢谢回答!

网友:
数据和时钟线,测一下对地阻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网友:
传输数据的时候应该有电压的变化

网友:
我来学的

网友:
数据线没电压正常的

网友:
那你试试认移动硬盘吗

网友:
如果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USB设备不能用的话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USB设备工作时,数据线上不但有电压还有波形。

网友:
正常的  因为USB是用差分信号方式传输数据的

网友:
正常的  因为USB是用差分信号方式传输数据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重要,谢谢!同时谢谢楼上各位关照。

网友:
能用就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 是桥的事

网友:
插上设备才会有电压的

网友(2010-03-27):
如果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USB设备不能用的话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就遇到过这种故障,最后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插插别的USB设备试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