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屏还能修不?故障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2-03):
刚开机时全花,慢慢的才能看到图像,但看不完全。图像显示也不正常,视乎被拉的很长。(我用的信号发生器)
信号

网友:
看屏上各电压点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虚焊了。

网友:
检查屏线,液晶,驱动板···

网友:
换通用版试一下 还是这样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你在屏显电路板上加焊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是不是你驱动板虚焊了啊。。。。用用发热就接触到了

网友:
还是放弃吧 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网友:
这个屏的侧面有个矩阵芯片有问题或者缺电压,还有就是有很多水平线,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