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60笔记本,看视频卡

楼主(2010-02-03):
DELL5160
笔记本
,看视频卡,重装过系统也一样,看视频就像看慢动作一样卡,请问高手如何解决,如果是显卡的问题怎么办??
笔记本

网友:
散热出问题了吧!还有就是显卡温度过高了,引起温度高的原因很多,还有就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 或者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东芝机器有类似的毛病,放电影时发卡,声音和影像不同步。经检查是散热问题,风扇不转,处理了风扇后OK。

网友:
换个原装风扇试试。

网友:
温度过高会引起此故障的

网友:
那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能不能加个散热底板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BGA一下

网友(2010-03-05):
有没有这个DELL5160笔记本的散热器卖

网友:
排除散热的话 十有八九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晕到,如果是显卡用BGA取下来重新换个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老兄,先找售后要个最新的BIOS刷啊!!我有一个5150的。开机过一会CPU 老是占用100%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