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CPU核心供电短路帮忙看下

楼主(2010-02-03):
一块754主板,原来是CPU核心供电短路,诊断卡一闪即灭.检查发现有一个上MOS管被击穿,更换后,不一闪即灭,但诊断卡也是亮几秒就自动灭了,此时查上MOS管输出级对地只有30,内存核心供电对地只有60,不插P4小插头可以开机,内存输出2.5V,正常,AGP1.5V也正常,现在CPU核心供电周围的电容,IC,MOS都更换过,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现在怎么查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亮时VCORE是多少

网友:
亮时在1.2V--3.3V之间不停的跑变,而且一直断接触发排针,诊断卡就会一闪一闪的.

网友:
看看北桥边上的电容对地正常不,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不行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拆电源管理芯片后对地都一样,北桥边上的电容也正常,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