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9宽开机十余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0-02-03):
一台飞利蒲19宽屏显示器,开机十几分钟后,屏幕自动就黑了,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只有把电源拔下来后等上十来分钟就可以用十多分钟了。如果不插信号线的话,屏幕上面的那个提示没有信号的白色的方框在开机十多分钟也死掉了,同样所有的按键都不灵了。只有拔下电源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拆机查是400V的大电容鼓包了,于是我就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不知道这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的了。。。。。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
首先确认电源板是否完好,好的话,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些,按键漏电也有可能引起驱动板错误

网友:
试换一个通用驱动试下,看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信号部分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按键漏电了先換換試試

网友:
重点查看电源部分

网友:
黑屏的时候量一下ONOFF电压,来确定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换个MCU试试

网友:
飞利浦的按键很容易漏电,先把量黑屏时的所有按键电压。
你描述问题时应该要说明指示灯状态的

网友:
是当黑屏的时候,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当刚一开机的时候,所有的按键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前天把亮度调低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按了N次。开了一天没事了。。。你说奇怪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