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a 故障求助

楼主(2010-02-03):
ACER AL1916W A 显示器插信号无显示不插信号有“无信号”提示,量的信号3.3V 正常。请给予指导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插信号无显示"屏幕上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建議你先試試將computer的顯卡設定改成
頻率 60Hz 解析度 1024x768
or 60Hz 1280x1024
看看會不會有畫面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