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打印机打印头驱动块,总是坏

楼主(2010-02-03):
爱普生630k打印机打印头驱动块,总是坏,打印3分钟后就坏了,电源电压是94V和42v都正常,连主板也换过了,哪里的故障?请教我好吗
主板

网友:
打印头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打印头的线圈烧了,也回烧驱动管的。

网友:
看看打印头电缆,有的漏电就不行!

网友:
还是打印头坏了,换了就好了,我郁闷了,以前300k打印机打印头再坏,也不会烧主板啊,见鬼了

网友:
打印头驱动块,总是坏, 建议查查它的周遍电解以及周遍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