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不开机的东芝M301

楼主(2010-02-03):
接这个机器的时候机器能开机就是显示屏的背光不亮。打开屏盖测量控制电压的时候,朋友来找我结果手一抖高压供电和控制角连在了一起,接过电源保护了,但是忘记有电池了,急忙去拔电池,可是晚了,机器不开机了,该如何查找毛病啊,3.3V和5V都有,南桥晶振两端有电压,用的是wpce775L的i/o,谁有这个775L的图纸啊,不知道各个脚的功能,谁有这份图纸的出来说一下 啊

更换WPCE775LAOG后按开关没有反应,后经查如上图的D31短路了。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了,感谢各位楼主的支持!尤其感谢计将安出楼主的提醒!!!

网友:
谁有M301的图纸啊,传给我一份啊

网友:
换个IO先啊   高压控制一般进IO了

网友:
I/O确实坏了,我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好板子上面不启动,但是为什么把好板子上面的换上去还是按键没有反应呢,是不是这个I/O的工作条件还没有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找个同样型号的IO换上看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换了一个好的上去了,刚才已经说过了

网友:
OZ129TN是什么芯片啊!!起什么作用,这个有关吗?

网友:
谁有图纸啊,有的话我买一份也可以啊!!

网友:
高手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
M300用的广达的TE1的图纸, 楼主图纸区里找找,我就不贴上来了!

网友:
你查I/O的工作条件了吗?

网友:
就想知道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到现在还不太明白,希望大家给个思路吧!!郁闷中,遇见不开机的我就一点思路也没有了!!大家出来说说吧。说说笔记本主板的开机流程之类的!!

网友:
你现在是不触发故障  按开机时序修啊  先看看开关上有没有3.3V吧  有的话再去查EC  正常发信号给SB了  还是不能触发就去查SB  如此一步一步来

网友:
哦,懂的一点了,现在开关有3.3V按下去也有跳变。这个3.3V直接有I/O提供的。我不知道到那个脚是I/O的输出脚,也就是给南桥的信号脚,但是I/O我是换的好的。是不是南桥挂了啊。不至于吧。!!

网友:
你先查高压条的供电

网友:
高压条的供电有关吗?

网友:
如何插入图片啊,我发先一个二极管烧了,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老大出来帮忙啊

网友:
现在主板开机了,能正常使用了!!稍后穿上资料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