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按键屏闪继续求助求助,谢谢!!!

楼主(2010-02-03):
T40机器开机正常,但是每次按下任何
一个键时后,屏幕就闪一下,测主板发现,接电源后,3.3v和  5V都没有,开关有3V电压,但是按下开关后,机器可以开机。3.3V和5V都正常了,就是按键时候屏幕闪烁,请问谁修过这样的机器,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看看D9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坏了。D9在充电芯片旁边。上面应该是16V,下面是3-4V。正常的话看相连的三极管有无损坏。

网友:
上面说的可完全是他自己的经验呀,要分析原理还真的有点难的,谢谢楼上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别忘了说一声。

网友:
不知道楼主照我说的方法有没有修好呢,没好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