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0-02-03):
忙里偷闲发一贴,客户送来d600 说轻微进水,拆机没发现明显痕迹,只有1632处又不明显痕迹。
清理后上电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

首先查待机看是否正常

图纸U68的2脚19V通过10 K电阻 4脚19V   3脚输出5V

实测4脚1.66V 3脚2.多  不对 测10 K电阻变大 更换后 4脚和3脚正常了
测机OK

网友:
+RTCSRC的19V是哪里发出来的吗?这个名称好怪。
这个4脚EN不应该是19V的吧。应该是2脚铺助的反馈电压。

网友:
奇怪呀,我的图纸是R203标的是10K。
谢谢 笔误已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是10K的 楼主说的是10K的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D600
也是电阻问题
阻值变大了
导致不能触发
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电阻是不是起保护作用的啊 为什么楼上的很多进水都是这个电阻O了呢 难道进水的地方都一样吗

网友:
2楼说错啦,是2PIN通过10K电阻给4PIN的开启信号提供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