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6100死机

楼主(2010-02-03):
映泰C51 集成6100显卡,,开机一会花屏,,加独立显卡在DOS下正常,在windows下高动起来就死机,,,显卡是好的。。南桥比北桥热。。北桥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植  重植还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像这样的的6100的小芯片最容易虚焊,加焊了不行就是没加焊好或者桥坏了,我修过好几片不亮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还可以换条内存试一下,CPU也换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