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AOC L171程序(发现很多人都在找)

楼主(2010-02-03):
AOC  L171 LOG显示正常,
接信号后,提示RGB无信号输入提示!
这是L171的通病,只要重刷驱动板上的24C16即可.
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寻找这个程序.特意保存发上来.

下面是AOC  L171驱动板上24C16内的程序,
一个是BIN格式,一个是HEX格式.两个文件是一样的,
任选一个下载即可.

641 Bytes, 下载次数: 9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好,我修的时候24C16找不到数据的都是清空试,不知道这个清空行不行

网友:
L171的这个故障大部分是RTD2120L程序的问题,而很少是24C数据的问题,另外很多时候都是原件损坏造成,而不是程序

网友:
在通电未接信号线的情况下有:AOC字样和无信号输入:的字符提示,但接入信号线以后提示"无RGB".这方法管用吗?

网友(2010-05-15):
学习了.............................

丹桂飘香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