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0-02-03):
联想K41检测不到声卡,ALC268的芯片,换了声卡芯片还是检测不到,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还是声卡芯片坏了,第一次换的可能也是坏的,重新换了个好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个功放芯片换得看看。

网友:
你可以先换功放试试,不行的话你看看U口好不好用,不好用的话再干南桥

网友:
量声卡的供电   晶振有无起振。。正常的话可能是南桥。

网友:
看周围电路有没有问题,短路什么的,测一下

网友:
如果是从VISTA系统转到XP系统,这个贴子可能会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881-1-8.html

网友:
如果修好了,请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