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OSD菜单显示 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刚开始送来时整个屏幕很暗,日光下无法看到图像,(这两天天气比较湿),拆机补焊了下视放板,亮度有很大的提高,但还不是很理想,按调整按键,只出现一个黑色的方块,后加热视放板,OSD菜单可以隐约显示出来了,关电放一段时间又是老样子,,,,,,,
请老师指点吧

网友:
亮度丢失或漏电,试试把高压包的加速极电压顺时针调一点。不行换个管座吧。

网友:
高压包上只有两上聚集的调节,现在我也怀疑管座,但是没有现好的管座,将就会客人了

网友:
显像管正常工作的电压都测一下,报上来。

网友:
G1:-7。6V
G2:35V
R:37V
G:35V
B:34V
灯丝6。3V

网友:
除了灯丝外,其它电压好像都不正常。

网友:
先把G2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有否改善。

网友:
G2明显偏低,G2在不同机型上差别较大。从150V-500V都有。把尾板上G2极附近的兰色瓷片电容暂时取掉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