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Q7T4 液晶液晶显示器各供电正常但是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0-02-03):
有一个  明基 Q7T4   17寸显示器   个供电正常  但是没有信号输出             求助 ,求助解决办法    ,请高手指点

高压板  供电   15v 正常,  驱动板  供电5v'正常

网友:
先判斷是黑屏還是暗屏

网友:
黑屏,没有任何信号,,    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  明基 Q7T4   17寸显示器   个供电正常  但是没有信号输出             求助 ,求助解决办法    ,请高手指点

高压板  供电   15v 正常,  驱动板  供电5v'正常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电源指示灯是否能亮,颜色指示是常绿还是橙色,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按键板   无任何灯亮

网友:
按键是否漏电 --->意思 是要你去量每一個按鍵的"電壓" 是否正常

如果你確定power 板 ,燈管 , 按鍵板 ~~ 多正常~~那就是AD板有問題

不過基本上~BenQ 多是電源板 and 按鍵板 故障達 95%

网友:
BENQ的显示器按键漏电算的上是通病了。把按键都换了你在试试

网友:
高压板有供电不代表就是有输出啊!!!!

外接一个高压板啊!!!!再看看是否可以亮了?

网友:
按键盘板有70%问题!

网友:
用镊子短路一下开关,点的亮,就把开关换了

网友(2010-03-14):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后去了驱动板中的一个24CXX后可以显示,但按键板乱了,指示灯一直为绿色.也无法关机,.但在找不到存储数据,真无语,那位大哥有帮帮小弟

网友:
楼上的篚各位分析的很对,明基按键出问题的很多的,先把按键全换了再说!!

网友:
把按键板联线拆除,用镊子短接开关和地线。
能点亮就是按键板问题,如果还点不亮和驱动板主芯片有关系